主板跑50-CF不动

楼主(2010-01-21):
一块WinFast NF 4K8AB主板开机跑50-CF ,刷BIOS没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压桥试试看呢,好像不是BIOS

网友:
测试点都正常吗?这个南北集成的桥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压桥试下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桥加焊过了,没用

网友:
加焊桥以后,点第一次可以跑C1-C3-26,但没插显卡,不知道能不能显示,断电以后再加电就又是50-CF了,加焊了两次桥,但结果都一样,急需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