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时好时坏

楼主(2010-01-21):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机。说是不能上网。。开机后接上网线显示网线没有插好,把网卡驱动删除后得装网卡,能正常上网,两三分钟后又显示网线没有插好,换独立网卡不能开机。去掉独立网卡能正常开机使用,但故障仍旧,再重装网卡驱动,开机能正常上网,两三分钟后又显示网线没接好。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故障仍旧。听客户说这机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拿主板去修过南桥,修好了,用了半年现在又不能上网,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网线是好的)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了装独立试下啊,郁闷

网友:
摸摸板载网卡的温度,有些芯片坏了发热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