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后但不着机

楼主(2010-01-21):
我的主板插电后开不了机,我电源换过,的开机键野也换过,插电后按开机键,CPU风扇不转,也没显示,简直没反应。各位高手们: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我知道是主板问题,我想问大概是主板的那里有问题。

网友:
把您测量的数据贴上来吧,我们再给您分析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新来的,先在新手区潜不吧,你问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郁闷,你送维修店吧,他们能给解惑```

网友:
人家都换电源了,当然是维修点了,
你的板子上有发烫的元器件吗!IO可能坏了!

网友:
最好把主板的各个电压给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这样的维修店不饿死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
没有基本的参数 请求上帝帮忙吧

网友:
对你相当无语.这样的问题谁去帮你解决.知道问题出在主板上.说真的.我这种菜鸟得不行的都知道要去测阻值和电压之后再发数据上来.你这样的贴子也发出来让那些大佬们P视你.版本应该要求我们这些菜鸟们把问题详细化再发出来.然后如果像这类灌水贴都别发上来占位了.看了我都觉得好笑.如果语言上出现不满.请见谅.

网友:
先测一下开机条件够不够?不够的话先修起来

网友:
我看楼主是想学维修吧???我建议你还是系统地去读读基地的《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吧,对你有用。

网友:
我看也是的,你现在什么都不懂,我想大家都帮不了你呀。

网友:
新来的 建议先去新手区看几天在来发帖 你说的问题太笼统了 无法让人回答!

网友:
我的建议是,大家不要急着说他什么,而是每个人都问他一两个方面的问题,等于给他留了作业!这样新手才能进步,比如说让他量12V 5V 3.3V对地阻值。电池电压,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阻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