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加电加屏暗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1):
T43的机器,客户说不亮机。把电池取下,上可调电源,待机0。05正常。按开关,待机掉到0。01,常见的电路保护现象。拆机。。。。先仔细目检了下主板,南桥,USB接口被动过。目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量主板电压是否有短路情况。。。。量测完毕,没有发现情况。(量完大电感,基本是围着TB62506上的针脚对着图纸量)
上电源,量电压,待机的电压都正常。做了一个决定,把南桥加热。毕竟是人家搞过的家伙
加热完毕,可以加电了。上CPU,内存,上诊断卡,能跑到60了,证明有主机自检通过,上屏,哎呀,屏暗。
正好边上有个T42的屏,接上去,还是屏暗,看来主板问题的可能性大。又量一通,发现如图所示:(不好意思,初次发图,不知怎么贴不上来,请各位指导)

网友:
不好意思,按错了,就发出来,还没写完,发现Q45的第三脚VBL_DRV却只有0。64V的电压,这是驱动电压,不可能那么低,加上Q45是N管,这边电压要比16v高,此管才会导通啊。VBL_DRV是U61TB62506第33脚产生出来了,量了33脚电压也是0。64V。换完U61后,量测其脚VBL_DRV是个23V左右的高电压。在找到Q45,第4脚VBL16有16V电压了,上屏,屏暗解决。
各位大侠,本人第一次发贴,给点鼓励,轻点拍。谢谢!

网友:
如图.图呢。

网友:
呵呵,ibm的机器不要图也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