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1-21):
老板的机器,自己玩坏了。。。

上来诊断卡跑ff时钟复位正常,本按照通病的思路直接拆键盘点1.2m电压,正常....看来不是c683
翻过来测测内存电压,发现2.5,1.25统统没有,查电路发现控制2.5,1.5的芯片也是1845
,pg引脚直接架空,看来这个不影响cpu干活
查10,11控制信号脚正常,4脚有vin20输入,偏置电压5v,激放端bst一个5v,一个4.83v
没太大怀疑,直接把芯片拿下
插诊断卡后可从ff跑到85停,由于手头没有1845,因此找了个8743换上,仍然跑85,
测两个电感只有0.6,0.9,电感没问题
上管下管用表测均正常,周边电容换了2个故障依旧
2.5,1.5负载也不少,老板的机器我还不想杀桥
思路一下子没了,请大家出出注意,另外8743和1845可互换么?我看引脚位置都是对的

网友:
85已经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和MAX1845没关系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请版主指点一下,我对安全芯片不太了解
另外1.5和2.5输出的电压的确是不正常啊,只有0。6和0.9,这么说不用考虑这里了吗?

网友:
晕,找到红外口那里有块小板,安上后跑到了38了....38是啥。。。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查下FB反馈电路

网友:
38内存不过,问题有可能是北桥,内存,内存接触不良,内存槽到北桥的排组等。

网友:
刷个不带码片的BIOS试试

网友:
就是啊  你的2.5和1.5 还没有修出来  怎么会过内存啊

网友:
内存没电压,呵呵,当然38

网友:
38内存不过,问题有可能是北桥,内存,内存接触不良,内存槽到北桥的排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