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机点亮会自动断电。显示器闪下就断了

楼主(2010-01-21):
前几天客户只是拿来的一块主板。内存报警。北桥加焊后正常点亮。后来客户拿走。没想到没过多久拿了整机过来。结果会断电。跑字是点亮。也有滴的一声。但再过会就断电了。

主机型号是:HP Compaq dx2700

把别的都换了还是断。就把主板拆了下来。怀疑是I/O   SCH5127的。。换上后问题还一样。也想不出来会是哪的问题。就把北桥又焊了一次。还是不行

想请问下各位。这种还会有哪些问题。。南桥芯片是82801HB  什么芯片都不会烫。南桥发热。这种南桥应该正常吧。

这块主板上次修是焊北桥。焊了之后点亮一切正常。是客户拿回去之后装机箱里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现在就是把主板拆出来。CPU 内存都换了几个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有些特殊HP 的主板不上 CPU 风扇,也会掉电, 当然先排除一些个经常引起的问题,比如 CPU温度 过高。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电源换过了。因为开始怀疑是电源把I/O闪坏了。所以用的自己测板用的电源。

CPU风扇都有。连北桥附近。机箱风扇都上了。CPU温度不会过高。我不上内存就一直报警亮着。温度不高。

网友:
HP的台式机如果检测到CPU风扇的反馈异常会亮机后马上掉电

网友:
换内存试过吗?

网友:
亮机后就断电。显示器都还没显示出来。这种怎么办?程序也试过了。不行。都还没显示出来。进不了COMS

网友:
这机子是用集成显卡。

网友:
我这有块845的板子,联想品牌机上的,也是自动断电一开始是给CPU供电的管子坏了,换上还是同样问题最后确定的是CPU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