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过不去滚动条

楼主(2010-01-21):
现在手里有一台hp dv2000,刚开始是键盘连键,于是更换了io,可是换完之后开机却过不去xp滚动条了,进pe也进不去,不知坛内有没有遇到过着类似的问题指教指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检查焊脚是否有连锡的

网友:
你插插内存试试或者换条内存   这种问题内存有一定的可能性

网友:
对。看下你焊接的有没有连接的啊.短路了。啊。.那个东西一定要搞好.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

网友:
楼主找的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就检查焊接吧

网友:
键盘连键,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