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00GT管子被雷击不能显示

楼主(2010-01-21):
显卡被雷打到管子  击穿了
  管子不知道哪去了  上面标的090N03L(6AC838)
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 或者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请高手赐教!

换了7805的稳压管,终于可以了,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尤其是新诚达

兴奋ING..........

网友:
你确定是雷击么?是的话就没有必要修了,核心肯定也击穿,这个雷击厉害的,电路板好的,管子却飞掉了。

网友:
确定是雷击的  管子上爆了个小洞  应该还能挽救吧

网友:
管子是我吹下来的哦!

网友:
找个N沟道的 场管就可以了撒只要 不是很烫 就 oK

网友:
试过了   试过好几个  到显卡就报错 不亮!

网友:
用90n03,还报错的话报废吧

网友:
没得救了

网友:
估计GPU也被雷倒了,没救了。

网友:
兄弟  雷击 可不会这么温柔

是自然损坏的,正常烧,甚至有些比这还严重 ,可以考虑 apm2506 或t60n03 以上的管子代替

网友:
试过了   试过好几个  到显卡就报错 不亮!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  电压 有了吗?

网友:
找个 跟 周围 差不多的都可以吧

网友:
学习学习  代换原则是用大不用小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真不知道大家都想什么了?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低端线性的稳压器
不知道打自己的PP

用78M05就可以

网友:
绝不可能像楼主所说的那样09N03  你可以上任何一个MOS,根本不会有电压出来的

网友:
就在主板上下一个大点的场管就OK,下管的

网友:
怎么楼上的还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吗?

网友:
真不知道大家都想什么了?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低端线性的稳压器
不知道打自己的PP

用78M05就可以
引用 网友B:

多谢师傅指点,险些报废了   现在这块显卡已经起死回生了!!

网友:
马上上图!  谢谢各位!!!
最开始管子有炸开个洞我也没注意,导致越错越离谱!刚我看了一块双敏显卡,这个位置也是7805,05就是代表5V拉。06即是6V,09是9V,记住了,呵呵!

网友:
马上上图!  谢谢各位!!!
最开始管子有炸开个洞我也没注意,导致越错越离谱!刚我看了一块双敏显卡,这个位置也是7805,05就是代表5V拉。06即是6V,09是9V,记住了,呵呵!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还真“强”
谁教你这么记的?78M05是一个线性的12V转5V的一个稳压器
可以称为LDO

网友:
但是78M06是转为6V啊  是吧!
谢谢新诚达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得看1脚VIN的值来决定3脚VOUT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