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

楼主(2010-01-21):
手上有一片方正的板,广达代工:sw1mb8e3的。进水的板,拿到手,接上稳压电源,电流直接到0.2A ,而且EC(PC87541V-VPC)很烫,取下EC后,待机电流正常。测得3M 5M也都有了。换了个EC上去。电流也正常了,但是按下开关键,指示灯一闪即灭,电流也被拉到0.009A。现在没有思路了,烦请高手们直点下。要从哪里入手。谢谢了。

网友:
掉电后查3  5V还有吗?

网友:
没有了。测那些管的阻值也正常

网友:
应该还有进水腐蚀的地方,认真看看主板上是不是还有被氧化掉件的地方

网友:
没有明显的腐蚀,因为这片板是二手修了,拿到的时候少2个MOS管,也补上了。

网友:
触发保护故障  后级有短路存在

网友:
是否可以说几个要查的故障点。

网友:
同行拿给你的吗,我看不像,应该是客户拿给你的,那么被他人搞过。我看你放弃吧

网友:
是客户给的,但是据客户说已经一年时间了。

网友:
换了一个87541 ,现在触发后,3M 5M不掉了,但是一开机还是一闪就掉电。

网友:
查后级负载有短路吗?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引起的呀。分想一下

网友:
查后级没发现明显的短路,打算先弄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