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与两个可以换吗?

楼主(2010-01-21):
12寸的屏 灯管接口是一粗一细两个孔 找到个老屏 一粗一细三个孔 改成两个孔没有说法吧?

网友:
灯管只要接2根线就可以亮的,接口是根据高压条的接口来的,不对就换接口,注意绝缘

网友:
一样的,可以换,,,改一下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