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诊断卡检修时的疑问

楼主(2010-01-21):
这两天遇到两块主板都是点复位钟能跳变,可诊断卡就是显示00,换了诊断卡还是一样,请问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检修流程,谢谢大家.

网友:
没点重点,怎么让人给你说

网友:
这个没有基本的参数 没人能够回答你

网友:
那说说复位灯能正常跳变是不是表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这点我一直不明白

还有检修CPU有没有工作,如上管D级有12V,下管S级有1.4V,VID电压正常了,核心电压也正常了.再怎么判断呢.

网友:
建议你参加远程培训吧,我是12期的,这些问题老师讲得好清楚。上管有12级,上管的S极是多少呢?G极呢?一般下管的S极是对地的。VID电压正常,不说明电压管理芯片正常工作,就算电压管理芯片工作,如果驱动芯片有问题都会导致没有有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