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3无待机

楼主(2010-01-21):
故障情况为:有时有待机电压有时无待机电压。基本上都是没有待机的,偶尔有一次有待机!
无待机时:1:供电正常,2:max1901   22脚SHDN信号为高电位。3:max1901 20pinVL5V正常4:max1901 7脚REF位地电位(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位,此信号为地电位的话一般是1901坏)。5:max1901 4脚0N5信号的电压为0.96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高电位),ON3信号为3.3V高电位正常。
处理过程:看电路图发现ON3和ON5都是由PMH6发出的同一信号经过R886和R405两个电阻分为ON3和ON5信号。ON3信号正常说明PMH6正常,R405电阻也正常,考虑到ON5信号还到TB62506的63和64脚,撬开TB62506的63和64脚。ON5信号还是0.96V。于是判断是MAX1901坏,换了个好的,结果还是一样,到这里无头绪了。..............................

网友:
先不要考虑别的 把REF先搞正常

网友:
ON5电压低,一般是1901周围有断线....修到过一样的问题,对着点位图查吧,祝你好运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MOS管不正常。。。。。。。

网友:
有短路的,查一下吧

网友:
再确定一下,1901是好的,

网友:
主板上有断线,对照好板或点位图查下。

网友:
查on5所连接的所有元件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把此脚翘起来,直接飞线到on3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吗,呵呵  真是太厉害了,小心冒烟   芯片的主供电正常不,别忘了先简单点

网友:
还是觉的修起来好点,,这样下次遇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飞了也白飞,就是1901拉低了

网友:
再换一个MAX1901吧

网友:
这种问题要先考虑1901周边的电路是否正常.  不要乱动哦.

网友:
我看了下图纸先看1901的第21脚看有没有主供电,如果有再看第22脚有没有控制信号输入{3.3V}
再看有没有基准电压输入REF 第7脚  这基地有图纸,先下了来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