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一台方正650N,开机白屏,开几次又正常了,或者把屏翻来翻去就好啦,一待机就白屏,翻几次屏就好啦,什么原因呀
原因

网友:
这还不先考虑下屏线啊

网友:
屏线有断线或者屏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显卡NV 7300......杀吧,不会错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也爱出问题

网友:
我想屏线不会有题,有待机是也白屏,我就是显卡随近周围的东西坏了,之前这台笔记做过几次显卡的,就是没有显卡芯片

网友:
方正还有一款和这个相同主板相同外观的,型号是A656N,有几个通病
1、开机黑屏,有背光无显示,一般是显卡虚焊,压一下或者重新做BGA就OK
2、屏线容易坏
3、经常无声,要么喇叭坏,要么主板的功放部分坏。

网友:
看来换屏线,换新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