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CH开机亮一分钟后黑屏,指示灯灭

楼主(2010-01-21):
原单位的一位熟人送来一台联想液晶的LXM-L15CH显示器,故障是能用一分钟,然后黑屏,指示灯灭,关掉电源再开没任何反映,去掉电源然后要很长时间又能点亮一分钟,点亮的时候有12V供电,点不亮的时候,有时有1.8V,7V有时没有,看样是电源板的事,检查没发现有电容鼓包的也没有烧的痕迹,请版主和大家给点意见!多谢多谢!

网友:
把电源板次级12V和5V之间的那个稳压二极管断开试试

网友:
版主的意识是断开稳压二极管能稳定了,就是那二极管的事

网友:
不插驱动板能量出给驱动的12V供电吗?

网友:
插上电后,12V电压不停的衰减,直到0为止

网友:
谢谢版主,果然是二极管的事,换了二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