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明基17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0-01-21):
有一明基17液晶不通电   电源板 有12 V 5V  3.3V  都正常怀疑是驱动板  加焊主控没用  最后把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处加固了一次能开机了正常了正亮着突然调节对比度的指示条自己出来了  用按钮调节 调节  失灵了  断电  再开  又开不了了   还是驱动板的毛病吗

网友:
按键处有3.3的电压到底是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处接触不良还是驱动板出现毛病了

网友:
你修错地方了,这个是典型的按键漏电故障

网友:
多谢了  果然换了按键好了

网友:
郑  技术瞒高的嘛

网友:
楼主多长长经验,修好之后,你按着任意一个按键再开机,看看还能开不,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让你换按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