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跑05,,请教各位

楼主(2010-01-21):
手头有块坏板,插诊断卡后,一路跑到05后,在05出停留,不显示,请教各位大神,哪方面可能出了问题呢??
不显示

网友:
不过内存,先把内存好好清理一下,再查供电!

网友:
也不说说板子型号,有些板子内存不过都是通病

网友:
一块杂牌板,,

网友:
说说具体数据,让人无从下手啊

网友:
就是主板代码从D3,D5,D6..然后一直到05,就不跑了,板子是杂牌板,,看不出具体型号。。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正常不,清理内存槽,压北桥试下,换内存,不行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我修过测试卡开机就跑05的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BIOS!!!是我想都不想直接涮BIOS

网友:
刷bios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