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6F-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楼主(2010-01-21):
IT8716F-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在线等啊。。。。后3个字母好像是FXS。。。

网友:
````下面还有个GXS,或HXS,你哪个是什么型号,第2行后3个字母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112e756e388641.htm

网友:
要是GXS,可以用HXS代换吧,其他也如此,我只试过很少几个,一般我这IO什么样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