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aq R300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1-21):
COMPAQ R3000装系统提示内存不能为什么什么的之后就装不下去了。系统换了好多版本都不行包括安装版
CPU 内存 硬盘 换过 显卡也加焊了 还有其他的供电芯片IO 都焊了
现在没招了 不知道搞哪里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看板子上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芯片。接口槽弄弄干净,加焊加焊。基本上,细心点会找到很多小问题的,

网友:
蓝屏吗?还是死机?

网友:
不死机不蓝屏就是装不上系统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查过硬盘吗,最近修了很多中毒后有这种现像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看能不能装

网友:
肯定先排除KEYPARTS啊,这些必须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