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该芯片的第一脚的定义

楼主(2010-01-21):
夏新V7笔记本中有个芯片型号为F211DBTE10
                                          H8S/211DBV
                                          ALD7801
故障现象是开机后用万用表的笔尖碰一下它的第一脚,笔记本就断电了,该如何进行维修?
不碰本本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很正常,头疼死了

网友:
那就不碰这个脚啊 为什么要去碰呢?

网友:
那就不要去碰它咯,装起来你也碰不到,这是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不是,现在故障为开机后不能敲打键盘,一敲就断电了

网友:
键盘坏,或者H8坏,都有可能啊。看对你来说换键盘容易还是换H8容易咯。排除下。

网友:
夏新V7笔记本敲键盘就掉电,请各位大狭给一点点维修的思路,谢了!!

网友:
这个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  只有考虑用代换法  从简单开始到难  换键盘比较简单点 先换下试试吧 或许是键盘短路呢  再考虑下H8

网友:
“键盘坏,或者H8坏,都有可能啊。看对你来说换键盘容易还是换H8容易咯。排除下。”
用什么方法排出,现在是联敲一下放本本的桌子都会掉电啊!怎么处理?

网友:
H8是我上面说的那个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
可能是有哪里虚焊了,或是键盘有短路,你先换一个键盘试试

网友:
你拆了键盘试试看

网友:
你把键盘装上,但是把键盘立起来用看看还断电么?

网友:
楼主说不能敲打键盘是啥意思啊  是不能打字还是 机器不能震动啊

网友:
有可能造成停振致使电路共作异常!

网友:
单看你的主题还真有二三楼那个想法,想告诉你干吗要碰他,我还郁闷呢。
你后面说到的问题,才是关键。你用表笔碰那个一脚可能是偶然的结果。先从简单方面考虑问题吧。我觉得应该不是键盘问题或者H8芯片问题,你先看下电源接口有没有虚焊?我见到国产机很多电源口虚焊烧焦的,排出了这个问题,再看看是不是有类似3205那样的电源芯片虚焊了?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H8在此电路中主要任务是管理触发 键盘 电压的检测 我个人以为有可能是h8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加焊如果不行楼主就考虑换一个吧

网友:
楼主我这也拆着个夏新V7本,你别上键盘能开机,敲一下看掉电吗?若掉就是H8或ADP3205虚焊,若不掉电就换键盘!能帮我找个v7的图纸吗?或帮我量一下5V和3.3V电感的对地阻值,我的是3V被拉低,找不到原因
恳切期待中.......

网友:
夏新V7能正常开机运行,不震动,小心用鼠标可做所有的操作,但一敲键盘或是电脑桌震动立马关机掉电,先将机子拆开重新开机用手轻轻敲打主板几下,故障重现,后经多次实验发现在敲打主板右下角的芯片(标记:H8S/211OBV)时很快出现关机,量其第一脚电压为3.3V,查相关资料得知其脚为RST(复位输入脚),这个脚与其边上的一个五脚开关管相连(标327CB),后经认真检查怀疑这段的板内线路有断裂处,后在与这两个管脚间飞了一根导线,再次开机多次敲打主板、震动电脑桌均无关机现象出现,明天将整机装好测试半天再交客户。虽然现在是这个结果,但我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各位,H8的第一脚在开机的情况下实测其电压有时在2.1V与3.3V之间波动,但没有出现关机掉电,为什么,这个脚的电压在低于0.7V时会引起关机掉电吗?

网友:
我找个v7的图纸吗?或帮我量一下5V和3.3V电感的对地阻值,我的是3V被拉低,找不到原因
恳切期待中.......
图纸我也没有,晚上把3.3V和5V的电感对地阻值发上来

网友:
3.3V和5V的电感对地阻均在60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