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IBM 945主板COM1端口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21):
2010年1月20日,22:00整,我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准备睡觉了,这时手机响了,我被我们工程师紧急叫去维修工厂一台测试机,那是24X7不停运转的测试站。到了工厂里,了解了一下当时情况,发现故障是电脑主机和AC电源通讯故障,正常情况是电脑主机通过COM1口发送指令给AC电源,使其输出110V 60Hz的交流电用于测试板卡,现在AC电源无输出,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现串口异常,无输入输出响应。
电脑主机是IBM的945级品牌机,集成显卡声卡网卡,且只有一个COM口。那个测试主机是美国的客户装好NI的Labview和CVI测试程序后发到中国来的,无法重装系统,现在整个中国只有这一个测试主机。好在上个月我刚做过GHOST备份,恢复了几遍,还是没用。进CMOS设置程序调用出厂设置和默认设置,还是没用。清空CMOS,还是没用。把整个测试站彻底断电重启,还是没用。换个一个好的AC电源备件,还是没用。
到最后没辙了,溜达进设备管理器,把COM1卸载了,系统马上提示要重新启动,没想到重启后进系统,设备管理器自动找到了COM1口,进测试程序一试,竟然好了,AC电源有110V 60Hz的交流电输出了。再用GHOST镜像恢复了一遍,还是好的。
我的疑惑也来了:这明明是软件上出了问题,导致COM1口异常,为何先前用GHOST镜像恢复没用,那个GHOST镜像百分百是好的,上星期才用过的。或许有可能是COM1口的硬件缓冲区堵塞了,但整个测试站的断电重启和清空CMOS没把COM口硬件缓冲区清空吗?难道COM口硬件缓冲区是非易失性的?即使断电了数据也能保存?测试站中并没有配备UPS啊!
请各位看官各抒己见,排除我心中的困惑!!!谢谢!!!

网友:
装好NI的Labview和CVI测试程序
监测是事情吧

这样的机器工程机不容易坏硬件的

楼主赚了一大笔吧?羡慕

我们修过核磁共振的,也是美国的机器,4根内存,2个CPU,机箱一个人都抱不动,卖给咱中国,20W,真晕

网友:
哪里啊!是我供职的公司的测试机。苦啊!半夜里被叫去修机器。
我的教育和工作履历如下:
1998年我在中专考中级技工时修了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数据结构,database,C语言,汇编语言,office等,考试是8道题(14寸黑白电视电路板中串联型电源,图像中放电路,伴音放大电路,场扫描电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10位8段数码管加减器等)中随机选1道,经过一番努力pass了,拿到了4级技工证。

1999年我在大专考高级技工时就加修了PLC和89C51单片机,PWM和IGBT,气动和SPC,考试也就8道题,PLC4道题(高塔水位控制 全自动加温炉 步进电机驱动控制 伺服电机驱动控制),51单片机4道(交通灯于急救车 串并口通信 按键输入和8段显示 A/D与D/A输入输出),PLC编程用梯形逻辑,需死背各种编程符号,51用汇编MASM,需死背各种指令(djnz mov push pop loop等)考试整整一周时间,还好pass了,拿到了7级技工证。

现在公司十年了,在公司修了10年主板,包括HP打印机主板,Motorola手机主板,DELL Intel台机主板,IBM笔记本主板A系列T系列,HILL-ROM病床主板,PHILIPS CT机主板,PHILIPS高速彩色B超机主板,MM燃油机主板,NCR取款机主板,HPSF兴奋剂检测仪主板,施耐德电气主板,TIVO机顶盒主板,NetScreen防火墙主板,AFC光纤通讯板等,我没去考本科,那个该死的一年制大专学校只给了大专学位证,没给大专毕业证,搞得我都不敢离职重找工作(只有中专毕业证)。现在还在呆了十几年的公司研究NI的LabView和CVI软件,都是用C语言编写测试程序,通过控制HP34970仪器 PXI-6508测试卡 PXI-6602测试卡 PXI-6040测试卡 PXI-4060测试卡 HP6602四通道DC电源 HP6032 AC电源等完成整个电路板的StandAlong式测试。
各位见笑了,最后附上本人憔悴近照一张

网友:
哪里啊!是我供职的公司的测试机。苦啊!半夜里被叫去修机器。
我的教育和工作履历如下:
1998年我在中专考中级技工时修了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数据结构,database,C语言,汇编语言,office等,考试是8道题(14寸黑 ...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个好单位,多好啊,多幸福啊
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到老了,还真不知道怎么生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哥你真是帅呆了,你是我崇拜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