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flash刷出错

楼主(2010-01-21):
执行程序后出来一句话:

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是不是这个卡不是EEPROM?如果不是,可以换成EEPROM芯片吗?
芯片型号是:25LY512

网友:
芯片不是25LY512  而是25LV512
你用什么版本的NVFLASH

网友:
版本是5.67的

网友:
是什么卡?

可以试试  NVROM,执行 nvrom -c 命令看看能不能找到 eeprom。

网友:
7300gt 的,看也看不到

网友:
执行下面的命令:

nvflash  -c  --debug  --log  73gt.log

然后把生成的 73gt.log 的内容贴上来看看.

网友:
换了个5.67,可以看到是什么卡,但是还是刷不成,log如下:

*** NVFLASH LOG FILE ***
Version 5.67

Command: check
FindDevices:
Device:00:00:00=8086:2580:8086:2580
Device:00:01:00=8086:2581:0000:0000
Device:00:1D:00=8086:2658:1565:3102
Device:00:1D:01=8086:2659:1565:3102
Device:00:1E:00=8086:244E:0000:0000
Device:00:1E:02=8086:266E:1565:8212
Device:00:1F:00=8086:2640:1565:3102
Device:00:1F:01=8086:266F:1565:3102
Device:01:00:00=10DE:0393:0000:0000 GPU
Device:02:00:00=1142:6424:0000:0000 GPU
Device:02:05:00=10EC:8139:1565:2300
Action: Check EEPROM.
Action: Identify EEPROM.
Atmel Serial EEPROM Identify.
Reported Manufacturer Code: 00
Reported Device Code: 00
Reported ST Manufacturer Code: 00
Reported ST Device Code: 00
Forced ST Manufacturer Code: 20
Reported ST Device Code: 00
EEPROM ID (20,00) : Unknown

ERROR: 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Exit Code: 2

网友:
nvflash -c 看看能不找到 eeprom

如果芯片坏 或者spi总线有问题、核心坏 也是刷不进的

命令是 nvflash -4 -5 -6 ***.rom

网友:
SPI总线坏如何判断啦,显卡修好了师傅讲解下啊

网友:
nvflash -4 -5 -6 ***.rom

显示卡的型号后,也是出来这个错误ERROR: 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网友:
如果GPIO正常,而且BIOS芯片没有损坏就是NVFLASH的版本太低,到百度上下一个高版本的

网友:
你换个同型号的芯片焊接上去,用PCI卡刷一下不就知道哪里坏了吗?

网友:
看 Nvflash 的 DEBUG 信息,是 EEPROM 没有返回正确的数据。

从 “Action: Check EEPROM.”开始,到“EEPROM ID (20,00) : Unknown”,nvflash 在尝试读取 EEPROM 的状态寄存器,不过没有返回正确的数据。

25VF512 的 ID 是 BF,60,这里返回的是 20,00 ,所以说没找到 EEPROM。有可能是 EEPROM 初始化出错,造成没有办法读 EEPROM 的 ID信息。

EEPROM 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系统已经找到你的显卡“Device:01:00:00=10DE:0393:0000:0000 GPU”,说明显卡的 BIOS 已经被正确加载并初始化了。我估计是 EEPROM 内部的控制器没有初始化好。

也没什么好的建议,急的话,换个 EEPROM 芯片试试看;不急的话,多执行几次 nvflash 程序,就我上面提议的方式来执行,执行完后,关闭计算机(关了以后要拔电源),等会再接上电源开机,再运行 nvflash 或者 Nvrom(也是用 -c 命令参数)。这样做的目的是尝试让显卡完全掉电,让 EEPROM 不受残余电量的影响,而重复执行 nvfalsh 或者 nvrom 的目的是,这两个程序都会尝试重置或者初始化 EEPROM,有可能可以使 EEPROM 内部的控制器恢复默认状态而可以正确导出 ID 信息。

SST 25VF512 的 第8脚是电源输入端,第四脚是地,试试看短接这两个脚,放放电,再上机试试?

网友:
VDD 是电源端,VSS 是接地端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拉,我再试下,再来汇报~~

网友:
这是我机器上执行 nvflash -c --debug --log xxx.log 的 LOG 文档,也是 25VF512 的芯片,你可以参考下

*** NVFLASH LOG FILE ***
Version 5.67

Command: check
FindDevices:
Device:00:00:00=10DE:03A1:147B:1C2C
Device:00:00:01=10DE:03AC:147B:1C2C
Device:00:00:02=10DE:03AA:147B:1C2C
Device:00:00:03=10DE:03A9:147B:1C2C
Device:00:01:00=10DE:03AD:147B:1C2C
Device:00:01:01=10DE:03AE:147B:1C2C
Device:00:01:02=10DE:03AF:147B:1C2C
Device:00:01:03=10DE:03B0:147B:1C2C
Device:00:01:04=10DE:03B1:147B:1C2C
Device:00:01:05=10DE:03B2:147B:1C2C
Device:00:01:06=10DE:03B3:147B:1C2C
Device:00:02:00=10DE:03B6:147B:1C2C
Device:00:02:01=10DE:03BC:147B:1C2C
Device:00:03:00=10DE:03B7:0000:0000
Device:00:06:00=10DE:03B9:0000:0000
Device:00:09:00=10DE:0369:147B:1C2C
Device:00:0A:00=10DE:0360:147B:1C2C
Device:00:0A:01=10DE:0368:147B:1C2C
Device:00:0B:00=10DE:036C:147B:1C2C
Device:00:0B:01=10DE:036D:147B:1C2C
Device:00:0D:00=10DE:036E:147B:1C2C
Device:00:0E:00=10DE:037F:147B:1C2C
Device:00:0E:01=10DE:037F:147B:1C2C
Device:00:0E:02=10DE:037F:147B:1C2C
Device:00:0F:00=10DE:0370:0000:0000
Device:00:0F:01=10DE:0371:147B:1C2C
Device:00:12:00=10DE:0373:147B:1C2C
Device:00:13:00=10DE:0376:0000:0000
Device:00:18:00=10DE:0377:0000:0000
Device:01:00:00=10DE:061A:10DE:053C GPU
Device:02:00:00=1095:3132:147B:F000
Device:03:08:00=104C:8023:147B:1C2C
Device:04:00:00=10DE:0640:10DE:0000 GPU
Device:05:00:00=1002:554F:174B:1600 GPU
Device:05:00:01=1002:556F:174B:1601
Quadro FX 3700       (10DE,061A,10DE,053C) H:NRM B:01,PCI,D:00,F:00
D9M-30               (10DE,0640,10DE,0000) H:NRM B:04,PCI,D:00,F:00
Action: Check EEPROM.
Action: Identify EEPROM.
Atmel Serial EEPROM Identify.
Reported Manufacturer Code: FF
Reported Device Code: FF
Reported ST Manufacturer Code: BF
Reported ST Device Code: 48
EEPROM ID (BF,48) : SST 25VF512 2.7-3.6V 64Kx8S, page

网友:
拆了个同样的显卡上的eeprom过去也是老样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