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21):
昨天接了一个T43的  独立显卡的     3V  5V  都有   1.8V   1.5V 也有   开机掉电  然后再开 就不开机了    量电压  什么电压都没有    也量不出来短路的

网友:
这个是触发保护,按显卡开机试试,X300的显卡虚焊容易触发保护

网友:
我前天刚弄的加焊下南桥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525-1-2.html

网友:
多半是加焊显卡引起不跑CPU 开机掉电(保护)打了黑胶的要小心做啊。

网友:
先看看是什么电压没有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