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6P的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0-01-21):
昨天下午一顾客拿一片老主板来卖.说别人说是南桥坏了无法修复的.给了他10元.后来闲着无聊想修一修,把维修过程写上.抛砖引玉.
主板:P4V6P(南桥为VT8237R)
现象:无法开机。
接到板一看,滤波电容被换过。量主板没明显的短路。通电,点开关,没反应。测开关排针电压正常,跑线路开关直接进南桥,突然发现CMOS排针没有跳线帽。插好跳线帽。再点。还是没反应。从ATX电源14脚往回跑。在插座旁边找到个三极管Q9,测得BE断路,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通电开机了。测假负载核心电压为0.96V。不正常,测得2路供电上管G极电压为1.65V,下管为10.65V。判断为CPU供电电路坏,供电路由RT8800B去驱动2个RT9603去供CPU电压.手上又没有RT8800B,就把板放一边了。后来上网下载了RT8800B,RT9603和RT9401C的PDF,可是网上只有9401A的PDF,下载了看到9401A的VID电压识别时发现,9401A最高的电压只支持到1.600V,而我的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为1.75V,心想会不会是这个板不能支持核心电压为1.75V的CPU呢,拿了个赛扬2.0的U上机,诊断卡跑C1。这时测核心电压为1.51V,断电,上内存,显卡,开机一路高歌。显示了。再拿一个赛扬2.4的U一上也显示了。换个P41.6(核心电压为1.75V)的U一上,不跑码.测核心电压为0.96V.换上赛扬的U测板,进CMOS设置好装备装系统.刚好有客人来装系统,就把板放一边.装完后准备再来试板时.开机发现CMOS的设置又还原了.时间又跳回2005年,测CMOS上排针电压忽高忽低从1.1-2.8不断跳动着.把手按住电池座时就为正常的2.98V且不跳动.怀疑为电池座接触不良,更换后再测跳针电压为稳定的2.98V.正常了.装系统成功.测各功能也正常.

只是想不通的点是P41.6的U不能上。而赛扬2.0 2.4的U能上,手上没有RT9401C的PDF和其它的CPU可以论证。期望可以与大家探讨一下。是这个板不支持1.75的还是有其它的问题啊???

网友:
这块是865的板子 2G以下的CPU不支持

网友:
后期出的板子老核心都不支持的。这个你可以上官网上有说明的

网友:
VRM10.0的板都不支持2.0以下的U

忘记说明原因了   因为VRM10.0标准最高支持电压为1.6V

网友:
哦。原来如此啊。那看来板子应不会有隐患问题了..

网友:
这块是865的板子 2G以下的CPU不支持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717-1-1.html

不是865的,是VIA芯片组的。以前遇到过神舟的VIA板子,电源管理版本就是VRM10.0的,主板上有跳线JP10,可通过改跳线支持C1.7的U,或CD2.66的U。

网友:
谢谢楼主,虽然你做到了图文并茂,但对我们这些还没跨入门槛的新手来说,你里面的一些简写字母(如U)等,初看还是不太明白。经过琢磨才理解的,有些费时。

网友:
真黑,10块钱买块板,拆完件再卖也能卖20块

网友:
应该是要上北木核心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