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看看磐正EP-8RDA3I的奇怪经历

楼主(2010-01-21):
一块磐正EP-8RDA3I,nf2的芯片,前面一段时间反复开机能亮,最近点不亮一直是FF不动就拆开看看,结果古怪问题连连出现,开始电压除了电池那里不上电池电压高到5v以外别的电压一切正常,cpu发热不过死活ff,几次重复开机拔插内存跟cpu后居然他变成一开机就断电,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能强制加电开机,再就发现bios旁边有个22v 10UF的小电容坏了,换了一个25v22UF的上去,发现该死的上电池的那两脚没电了,coms跳线中间那个脚电压1.3v还有复位那个脚没3.3v电压了,开机的5v还有,然后只有有CPU强制加电也不成,马上断,没有cpu倒是能强加运行,我就换了一个电容,怎么搞出这么多问题,我呕吐了,谁能拯救我,告诉我到底为啥啊,干嘛我只要装U强加电都不成.谢谢了,还有cpu供电那4个mos管,2上2下,上2个sd一接就为0 ,滴滴答答的叫,下2个有500,不过就以前电压全正常的时候我摸他也不怎么热窝要不要吧那2个妖孽搞下来测测?

网友:
先量下上下管有没有坏,拆下来量,如果坏了建议你上下管同时换掉,
打24针电源接口和4针的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如果上下管没有坏,还是短路,看看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电池是不接电源都有3V电压的,换电池看看,还不行就跑下线路

网友:
经手一块,北桥。。。。。。

网友:
ATPA01看了么?

网友:
在你拆机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把一些小元件嗑掉了还是嗑松了啊,看来你要好好地一步一步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