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寸液晶,开机亮一下就灭,场管3055已换

楼主(2010-01-21):
拆开发现3055场管明显击穿,反面都烧焦了,换了之后问题一样,亮一下2秒就灭了,灯管是发红,但是我把4根灯管依次接在笔记本的高压包上,全亮,正常,是不是可以判定是高压包的问题?高压电源一体的。。

网友:
不插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亮的时候,屏幕是显示的。灯光下看的出

网友:
拔掉屏线通电看背光如果还是偏红,先把灯管换了。因为单灯测的有时不太准

网友:
换变压器吧,3055击穿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请问你试过用笔记本的高压条上正常的灯管会偏红的?楼主都说了:把4根灯管依次接在笔记本的高压包上,全亮,正常,!!!

网友:
楼主你的测量方式是不对的     如果你要测灯管的好坏的话   一个一个的接可以     如果你测高压板的好坏的话  请你一次接四根新灯管    有时候轻微老化也会保护的    不要以为一个一个的测   都亮了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你错了

网友:
灯管发红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
换个变压器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