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0-01-21):
一款865杂牌主板,各种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过内存,放几个小时又能点亮,但是断电后马上开电又不能点亮,不过内存了,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是不是那板子比较挑内存啊?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旁的电解电容软击穿,

网友:
更换io试一试。再不行就是北桥不良

网友:
呵呵`压下桥看看~北桥,把板斜着看看,如果北桥那里有点变形的话,极有可能是桥接触不好,以前我也有块MSI的主板,买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桥那里有点变形,用了一年多和你的情况一样~最终报废~MSIG31很差劲~

网友:
你的内存供电正常吗  看看内存供电的场效管和滤波电容 是不是有软击穿的情况 仔细检查内存的供电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