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诊断卡上5V,3.3V就亮了,在其他板上不亮的

楼主(2010-01-21):
有一块845的杂版主板,插上诊断卡,不触发5V3.3V就亮了,然后风扇猛转一下就停了,能正常使用。
诊断卡插在其他机器上不亮的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风扇就猛转一下,然后停下或者慢慢转,诊断卡5V3.3V在不解决的情况下都亮

网友:
复位线路有短接

网友:
应该从哪里入手查啊,能指教一下么??

网友:
哪位高手能指教下,没人理啊!!!

网友:
是不触犯就上电吗?
检查一下CMOS跳线
换IO
只能讲这些了
你自己都没有把故障现象,简单的检测结果贴上来

网友:
晕,故障现象就是:只要主机接上电源,不触发,风扇就开始转,有时候呼一下就停,有时候就慢慢转,如果插上诊断卡,5V3.3V灯在不触发的时候就亮了(这块诊断卡在其他主板上,不触发5V3.3V是不亮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mos管短路了。你仔细测量内存和dmi总线上的管子和二级管

网友:
楼主不触发是指  有待机电压,按开关建后,风扇不转,
楼主说的是自动触发,先测下开关针,和相关的门电路,io等

网友:
应该是5VSB电压有漏电的,我与到过好几次,找下2极管和小的MOS管或者3极管,有时候不好找,可以取下怀疑的元件看现象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触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S3待机电路(+5V&+5VSB转换电路)!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触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S3待机电路(+5V&+5VSB转换电路)!
量一下+5v和+5vsb之间阻值,这种情况之前也遇到过几次了,有场管击穿的,有二极管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