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两个八脚4606芯片烫手正常吗?

楼主(2010-01-21):
19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两个八脚4606芯片烫手正常吗?
以前就是烧了这个芯片,换了就可以了,但是烫手就不知道到能用好久?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负载过大引起的,原因是高压线圈有轻微的短路或者是高压电容不良。解决办法更换电容或者线圈。最好是把高压板换掉。注意高压电容一定要换一样的,不然的话会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
赞楼上的 一般我都没摸过那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