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LXH-GJ15L4 显示泛白

楼主(2010-01-21):
菜单显示正常 MCU重新刷写过了 故障依旧
求助
联想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不行的话估计屏电路有问题了,你有能力就拆开量量看。

网友:
以前在论坛里面见过这样的问题 我也说不好是哪里问题 只好站一边

网友:
先换驱动板,然后看是否是平电路坏了,找到性能不好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这款联想液晶显示器就爱出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上面的芯片我都换过也没有修好

网友:
图像泛白且迟缓那就是屏的问题,只是有些泛白那就是调节的问题,请详细的描述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