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通用板白屏·

楼主(2010-01-21):
上个月买了一块驱动板·《鼎科GM2621》这个通用板是万能驱动板·可以不用点程序的·以前用过·
  开机白屏《点的是19宽屏》···量屏线的供电脚是5V ··也就是到屏供电脚有5V电压··正常·
          这样电压正常的话·那么这个通用板·要查那里??

网友:
驱动不对啊  屏线不对啊     不会是全白吧?     我也用这板点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回来的时候测试过好的··也是这个屏··
··现在不知道咋回事··查电压那些正常啊··不是全白··有是会颜色变黑··但是 ;不是黑屏·

网友:
这个板子 不能直接点宽屏,必须写程序的,跳线只能是点普屏可以。

网友:
看看屏线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随便跳一下线(跳线帽)看看屏上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说明是驱动板的题,如果没有变化说明屏有问题。老款的2621不能点19的屏(基本找不到了),新款的2621可以点19和19一下的屏。

网友:
已经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我这款是2621的··可以点19寸或以下的···

网友(2010-03-19):
受益匪浅了!多逛逛能学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