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1-21):
今天店里接到一台方正19寸显示器有水纹症状 ,拆开从插屏线收别人120   呵呵 别人还感激要死。

网友:
从插屏线就收120元?屏线氧化不处理,会不会再出现来找你。

网友:
呵呵 再出现再处理吧

网友:
看人说人话  见狗学狗叫   忽悠不死他

网友:
这种也不稀罕       插好就行了     传输信号    氧化?   没事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会带来诸多问题

网友:
屏线用橡皮擦嚓或用刀片轻轻的挂一下就好了。这种问题的机器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黑的楼主,能拿到120,也说明你是个人才

网友:
过奖过奖   呵呵

网友:
没怎么处理就交给客户可能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要给屏线固定一下  不然很快会返修的

网友:
很快回返修的,屏线最好换掉。

网友:
我重插就130了  哈哈 还是客户在旁边坐的  我强吧

网友:
你真厉害,是做买卖的料!!!!

网友:
见多了,不过楼主还真是个人才,收那么多

网友:
可能地区不同吧 ,总之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