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灯管,用此灯管的显示器应该不多吧?

楼主(2010-01-21):
用此灯管的显示器应该不多吧?感觉此种灯管网上不容易买到,有更换过此灯管的朋友吗?

改天我把高压板和驱动板一起拍下上传大家看看,
现在故障为:按开机键灯管能全部点亮,能听到其中有一个高压包“吱吱”响,几秒后绿灯变黄。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保护了,或是其他故障,请教各位了

网友:
用2个灯管串联就可以代替使用

网友:
怎么串?请说说

网友:
直的用打火机考考
就可以扮扳弯的

网友:
希望楼主把高压板发来看看,好吗?这样的高压板估计很好的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其它电脑维修公司修过的,高压板修得面目全非,最后我给它用4根灯管加个通用高压条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高压板也未必好吧,也是4灯小口吧!

网友:
4楼的:“直的用打火机考考
就可以扮扳弯的”
你试过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灯管。不行就考虑换灯管吧

网友:
这个用一般的板子带不起来的吧      那种高压板的线圈好大的

网友:
这种屏是奇美的吧,高压板是19V供电的,深圳有卖高压板和灯管的,灯管就是运输麻烦点,不好打包装。2楼的说串联,那不是需要8根灯管吗。串上了,高压板也不一定能点亮灯管的。4楼的说用火机烤,然后弯过来,那需要多长的灯管啊。火机是烤不软的。要酒精灯才能烤软的啊,

网友:
4楼是开玩笑的!没有原件换的情况下6楼的方法可行。只是直的灯管要怎样固定?

网友:
日本旧显示器里,这种方式的灯管好像挺多的,其实,不嫌麻烦用普通灯管一样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种使用U型及L型灯管的, 好像都是奇美的屏, 而且搭配的高压板都挺难搞的.....

网友:
涨见识了,第一次见这样的灯管,嘿嘿

网友:
U型灯管    宏基的呀    就是 奇美给他代工的

网友:
感觉还是2#说得有道理

网友:
奇美的有些屏用这种灯管,买倒买的到,就是不好发货

网友:
普通灯管用打火机烤可以弯成这样????天才

网友:
这中灯管的机器。优派和宏基都有。是19V供电的,我也修过,

网友:
老式液晶屏才有这种灯管,6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优派VA712液晶就是这种类型,适配器是19V的

网友:
19V华强北有这种 我亲眼所见  当时我还很纳闷呢  现在见到实物了 涨见识啦 又学习了

网友:
优派也有这种灯管的  一直没找到换

网友:
ACER 长城 清华紫光等都有这种机器的,,,

网友:
,再加上沐泽吧,当时沐泽出的不少的,A170E屏,多是这种,这种屏我碰到有两种尾号,就是A170E2-什么的,还是有E1什么的,背光板都是一样,屏的电路板有点不同,不过是当时试的情况是驱动板通用.厂家不同,高压板有长板和短板之分,短板都是长方形的,不过屏后面的镙丝孔位都是长板和短板都有预留了,都是19V供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电源插孔是粗头的,一般的插不进去

网友:
改天我把高压板和驱动板一起拍下上传大家看看,现在故障为:有一个高压包“吱吱”响,灯管全部点亮,几秒后绿灯变黄。我是新手,没查出是什么引起保护了……

网友:
L型和U型用合适长度的直型灯管代用就行了,谁还能找到一样的来换

网友(2010-04-11):
今天遇到一例,也是高压包有吱吱的声音,估计高压包坏的多,我用通用的高压板点,U型灯管能点亮一半,亮度达不到,估计是功率不够的缘故,还在修,想找一种功率比较大的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