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IC是管什么的

楼主(2010-01-21):
一块V星的主板, 上面那个化圈的MS-3 A0的蕊片是做什么用的,也是供电电源管理蕊片么么,如果不是,是什么用处的呢

网友:
CPU 电源IC吧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那是CPU供电主芯片,应该还有从电源芯片,它们是配合使用的

网友:
要是不会看就查查它的线跑那里去了!用眼可以看到的吧!

网友:
不是CPU的的电压IC,但是可以算是个辅的吧,因为CPU和电压IC的VID信号会经过它转发,其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在BIOS里面对CPU电压调整,以便对CPU超频

网友:
我见过这个芯片的主板,没有认真的研究过,觉得它就类似MS-5这类专用芯片的功能,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
不是cpU的电源芯片,是V星专用的开机和控制芯片

网友:
是 的  是 V星专用的一样   就想华硕的那种芯片一样    综合性质的

网友:
是CPU 的超頻晶片.

网友:
V星专用芯片,功能相当于现在常见的MS-5等,很重要。

网友:
问一下各位大虾,那个芯片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MSI的就哪个容易坏,

网友:
MSI的主板CPU座容易空焊,  那个芯片不是CPU电源IC就是CPU控制IC喽

网友: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
准确点
我好像认识上面的那位

网友:
现在MS-5这类蕊片,在市场上只有拆机的买了。(稀有物种啊)而且都很难买到。。。基地有新货吗?我想要点!
V星主板上太多坏这个的了。

网友:
MSI的主板CPU座容易空焊,  那个芯片不是CPU电源IC就是CPU控制IC喽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有一次装新机时,不小心把MSI CPU12V供电的插槽从板上拔起来了(没用太大力),吓死我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直接插下去,竟然没问题,可见MSI主板质量可靠,那周围易出问题

网友:
MS-3 ASIC设计为通用I/O芯片或者免跳线IC,用于CPU频率或电压配置。

上面大多数回复属于猜测性质,不足为凭。这个芯片和MS-5在功能上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难道认识我吗?  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