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2CH笔记本屏幕问题

楼主(2010-01-21):
一台C22CH笔记本 有时开机屏幕正常 有时开机屏幕黑屏不亮 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后 屏幕花屏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C22H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是毫不犹豫的杀显卡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没听过,你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下试一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的啊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