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只能用电源开机

楼主(2010-01-21):
故障现象:华硕12.1寸笔记本,没记到型号。只有电源开机能点亮且正常进系统使用,但只用电池就不能触发,如果同时用电源和电池,也是不能通电。
单独测试电池上有10V左右的电压。。。这可以认为电池是好的吗?
拆机,用电源,测试主板上电池接口处。。。没有打到有任何电压,于是查这个电压是由两个8脚MOS管供给的。。打这两个管子的进电极有18.几伏,控制极也是18.几伏。。。但没有电压出来。。。于是更换了这两个管子。。。这哈有电压出来了。。。输出极也有18.几伏的电压。。。
但我记得以前师父说过电池接口好像应该是3到5伏左右的电压吧。。。18多太是不是太高了啊?还是只有抱着小心理试一下。。。上电池。。。再上电源。。。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直接打表到5A。。。。

马上取下。。怀疑是不是MOS管控制极电压太高了。。但在主板上没有找到有所谓的充放电管理芯片。。。跑了一哈线路。。也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控制极的电压是哪里给出来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大家给个思路吧?这到底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如果是主板有问题。。问题又在哪里喃。。。该怎么查下去啊?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先搞个电池看看  再就是换了隔离保护的MOS管  应该是P沟道的吧

网友:
先测测原来的管子是不是真的坏了,你换上去的管子应该有问题

网友:
怀疑主板的电池供电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
电池就是不好换新的。。。要新的只有从商家调。。怕原来电池是好的又不好退得。。。
是换了两个管子才有电压出来。。原来的两个管子在上面是没有电压出来的。。。
取下来打过管子。。。阻值感觉又像是好的。。。。

网友:
晕了。。都没结果又沉啦。。。。555555555555

网友:
电池 你用 SBW 软件读一下就知道啦,一般 电池 的脚位有  1.GND 2.SCL  3.SDA 4.VCC 5.识别脚 不同电池排列可能不同,但是 一般地线和 电源 脚一般在 最边上,中间的一般是 信号脚和识别脚。试试就知道电池好坏了!

网友:
估计你是没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  你看看图就知道了 有的机器的充电电路设计有点不同的 新点的机器很多这样设计了  以后可能是一种趋势

网友:
告知型号 我找图看看 什么都不知道 不好回答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