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0-01-21):
国产
笔记本
待机正常,开机不触发(没开机电流)查了开机电路,没问题。测有电压。。加焊过开机芯片还是一样。。。各位师傅请问是不是BISO的原因,,是否要刷BIOS??
刷BIOS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
待机电流多大啊,没有看明白
不过座沙发

网友:
说清楚什么机器,谁家的主板。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看按键有无供电?

网友:
待机电流20毫安,和其它同类型号待机电流一样。不触发--按键有有供电,按按键电流还是待机电流不触发。。。
七喜HEDY SW200C

网友:
重点测量 EC 各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报个板号,找找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