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装WIN7的声卡驱动吗

楼主(2010-01-21):
无论用GHOST WIN7 还是安装版的WIN7  在网上下了很多个版本的ALC861 驱动,就是没声音,就连“驱动人生”也用上还是没声音,有谁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我有修复过 可以成功 你去网上下载windows7 声卡修复程序,就可以了
你下载的windows7 是什么版本的 怎么没有修复好啊 我下载的windows7 都是有附带修复程序的

网友:
在网上下载“驱动人生”更新驱动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声卡一般都是集成在主板上,你可以尝试下载更新主板驱动后在更新声卡驱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482-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吧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试吧,驱动精灵已经提供了对window7的支持了。。。

网友:
我装了几个版的7600旗见,还是没声音输出只看到播放进度条在动,真是郁闷。问题应该还是在驱动上。

网友:
我装和是win7 7600版的,用过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还有声卡修复程序。还是无声音。最后装我的XP

网友:
beta 版本的 WIN7 与 很多 驱动 都存在 兼容性的问题;

安装正式版本 的 WIN7 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不从REALTEK官网上下载驱动?

网友(2010-02-20):
建议先找找主板的芯片再说

网友:
我的AC 97都装上了...

网友:
我昨天看电脑报上有个专门针对WIN7声音驱动的小工具。找找看。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应该可以吧

网友:
直接在设备管理器中去连接网络去搜就行了吧

网友:
http://down.luoboxp.com/lbg/GZ_LUOBO_WIN7_7.0_100106.iso把这个复制到迅雷里下载这个版本的WIN7这个是萝卜家园的GHOST版的,驱动挺全的应该没有问题,你下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