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精英的主板,挺特别的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楼主(2010-01-21):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精英的主板,当时打单就走啦,有时间啦检测一下吧,一点就亮,点了好几次没问题,于是给客户打电话,问了一下,客户说一点重启就关机,我一试换就是,看着诊断卡捡到26,一点复位就掉电啦,,测了半天,没测出问题,供电正常,复位时钟也没问题,当时蒙啦,就放下啦,吃完午饭没什么事啦,打算拿出来研究一下,内存cpu也换了,blos刷啦,桥也做啦,没辙啦,修了一个多小时,换是那样,也没心情啦,忽然有个念头闪过,是不是blos设置的事啊,就接上键盘,接上显示器,点亮啦进blos恢复默认设置,一点复位没问题,后来经过我多次试机都ok,解决问题,本人新手,就这点本事,各位大虾别见笑

网友:
着实特别,先放个电行不?

网友:
我同学的电脑还恶心一点 , 每次开机都要 放电一次,然后在装电池才能开机
不装电池 开不了, BIOS 刷到一半就坏了,最后还是用编程器 刷的。还是老毛病 开机前必须要放电

网友:
记得论坛哪位牛人说过 遇到奇怪的问题  先不放放电试一下
所以我一般先放电

网友:
恢复默认可以,为什么刷了BIOS不行呢,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不然就是楼主的描述不够完整

网友:
每次开机都要先放下电,是不是电池座空焊啦

网友:
故障奇怪,客户也奇怪,蛮不成他每次开完机还要复位一次?

网友:
首先拿到板 就要先放电 能解决 很多奇怪的问题 会不会是座子空焊!你说的太笼统了 你既然已经刷过BIOS了 我想应该CMOS电路没什么问题 你应该查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自己总结一下

网友:
记得系统里面有个地方可以设置 开机键和reset键的功能的,如果把reset设置成了关机功能<我就喜欢这样设置>,那一按当然是关机拉。
机器能亮,一般我会认为主板没有故障,能进系统,那故障只在软件部分。
我们维修当然是先排除软件故障才修硬件故障的拉,对吧

网友:
刷BIOS其实并没有改变保存在CMOS中的设置

网友:
同意11楼说得,

网友:
楼主讲得有问题,既然桥都做过了,COMS里的东西怎能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