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源板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0-01-21):
整流桥过来 后面一个小变压器前面一点,200V那个地方

一个20殴2W电阻烧毁,沿着线路找 发现一个三极管其中一脚与地压降005

拆下看  型号是c3149  (没有烧毁现象)

可有懂的朋友帮忙分析下  用个什么样的代换上去可以 (目前在ATX电源上下了一个C3866装上)
c3866用在副电源部分,900V,3A,40W,

由于电阻暂时没有 还没通电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5033001.html

网友:
C3149,800伏1.5安,40瓦。C3866代换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供电磁炉微处理器5V供电,一般都是单片芯片,不是逻辑IC,有几次修复的时候都是烧的黑忽忽的不知道元件型号,只有改掉这个部分供电基本上都成功

网友:
早知道就好了。以前一只没修好炸保险。后来当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