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B-HF769A 行幅大,枕形失真,不可调

楼主(2010-01-21):
修一联想 LXB-HF769A 行幅大,枕形失真,不可调.在800X600/60HZ时能调,显示正常.按面板行幅大小调谐时,枕校管TIP122 B级有1.9V可调电压.
在1024X768/75或60HZ时枕形失真很厉害,不可调.测得TIP122B级无电压,C级8.6V,从TDA4841PS11#输出有3.0--3.5的可调电压,按面板调谐时Q404 的B级有变化,C级无电压,E级 有3.3V.Q405 B级有2.7V,C级接地,E级3.3V.
拆下电阻,Q404,Q405,TIP122量过没有问题,现在 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有修过的请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检查行阻尼二极管正常不?逆程电容变值(有几组的,都要检查)。

网友:
行阻尼二极管正常,逆程电容有两个,一个是1.8KV561的一个是1.6KV432的,量过了

网友:
TIP122 C级8.6V这个电压是不对的,应该多这着手查,还有枕形校正电路的场官,电容

网友:
就是行幅调整管周边的那几个元件

网友:
检查行幅调整电路中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
TIP122 C级8.6V,b级没电压,说明故障在调制二级管这边,查S电容,行逆程电容

网友:
换TIP122试一下

网友:
拆TIP122量过没有明显损坏,手头暂时没有122.谢谢各位

网友:
TIP122是个达林顿,坏了也不容易量出来,换个试试吧

网友:
以前修一联想15"的故障同LZ的,检查行幅电路、推动管、行幅管TIP122、无极性电容等都正常,量TIP122 C极电压19V正常,行电路阻尼管、逆程电容正常。最后是枕形校正电路磁片电容漏电引起。仅供LZ参考。

网友(2010-02-24):
是Q735 F423损坏造成的

网友:
你说的TIP122是Q406吧

网友:
麻烦解决了,告诉一声。。。我也在这学习一下。谢谢拉。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枕校不可调 是旁边的电感出问题

网友:
换F423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