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画面整幅出现黑色闪动横线

楼主(2010-01-21):
长城177OED显示器画面整幅出现黑色闪动横线,有的上部多些,有的下半部多些,场电路是8172。9302通用的
换过试了都没有问题,知道是场电路的问题到底是哪个件引起的。哪位有经验的老师给提示一下。谢谢了!!

网友:
问题已经自己解决了,TDA8172外围的一个!100V 0.6UF的涤纶电容坏

网友(2010-03-05):
是这个电容的问题~!我接了网吧的7台显示器,全是这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