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0方正T370N/R350N海尔W62 T630n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1-21):
一台 方正  T630N不开机.测无3V 5V 输出.换1902  故障一样.   22有19V  7 脚和  28  脚  没有输出.   9脚有2.5   U13和U15 一组3V输出 和 U14和 U 15   一组5V输出 .现在成了   U13控制脚和  U14  控制脚  不知道为什么都是  4.几V.   也就是5V.   换了1902几个了啊, 四个管子也全拆来丢了还是一样.      开关按键上有5V.没有3V和5V输出  在电感上测的啊    另外板子地响. 像吹风一样 " FUFUFUFU"的声音.    补充电源待机0.03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起了二次机 待机电源是  0.68左右.开起又不过CPU到0.3左右测没有CPU电压.后面就又开不起了   .. 现在修到原点. 待机  0.03按开机键无反应.     CPU      供电芯片  MAX8771的16脚一条线上的二个电容.分别是C10 和C8  阻值为000  把8771取了一样.   另一头的八角管子取了一样短路.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思路.

网友:
没有人回哦。

现在是可以开机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1902  7脚有3。3   28  脚有3V      7脚应该有  5V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