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BA2.1音箱的维修问题?搞定了!

楼主(2010-01-21):
接了一台DIBA2.1有源音箱,故障为通电开机大约一分钟后,卫星箱及低音炮均发出扑,扑的巨大声响,
有无信号都会叫,音量电位无法控制声音大小。
换CD2025,UTC2030,4558均不能解决。所用电容无明显鼓包,漏液。
请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一下,输入电压及整流虑波均正常。

网友:
查4558外围电路,再换4558。

网友:
查供电部分的电路,代换下变压器,主声道接地不量也会引起,如果是自带电池的一般都是电池没电,这个问题我多次遇到过,到是都解决了,看看能帮到你不,至于4558很容易判断好坏,有一组电压正负是对称的大概为11。5V左右,有示波器的话这个问题就太好解决了,看看杂波的来源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楼主把那两个大的电容全换了呢

网友:
典型的自激现象,查反馈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搞定了!
就是CD2025外围的五个16v100uf电容坏掉了。
真是搞不懂了,5个全挂了!!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阻,生锈了,上点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