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案例若干<转载》

楼主(2010-01-21):
DELL笔记本维修案例
一:
机型:DELL LS 同类机型:DELL L400 2100 故障现象:开机后屏幕无显
检测结果:主板显卡外围部分输出电路开关信号失效。后级电路对地短路
处理方法:更换相应受损芯片及电容,测机OK!
导致原因:主板电路元件老化
二:
机型:DELL 500M 同类机型: D500/D600 故障现象:不开机,插外接电源电源保护
检测结果:系统供电高端管击穿。
三:
机型:DELL D610 故障现象:不开机
检测结果:测电源管理芯片SMSC无3。3V待机电压,测此3。3V对地阻值20几欧,明显偏低,正常应400多欧姆,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3。3V正常,开机OK。
四:
机型:DELL C640 故障现象:适配器灯亮一下即灭
检测结果:这种现象说明主板有短路现象,测适配器对地阻值正常,查CPU高端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
IBM笔记本维修案例
机型:IBM T20 故障现象:开机灯一下即灭
检测结果:待机实测系统供电3。3V和5V均正常,说明待机状态正常,后更换CPU供电芯片后OK。
机型:IBM T23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检测结果:用测试卡,当走到59时,掉电。当走到59,机器就应该已经点亮了。实测此时系统供电3。3V和5V没有,更换相应芯片正常。
机型:IBM R32 故障现象:有时找不到光驱
检测结果:光驱直接受南桥控制,更换南桥后正常。
机型:IBM T43 故障现象:无法重装系统
检测结果:南桥PCI故障,将损坏信号屏蔽或更换南桥。
SONY笔记本维修案例
机型:SONY GRX 570 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检测结果:主板漏电,滤波电容老化
处理方法:更换所有的滤波老化电容,测机OK!

网友:
SONY笔记本维修案例
机型:SONY GRX 570 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检测结果:主板漏电,滤波电容老化
处理方法:更换所有的滤波老化电容

这样的现象 在老一点的 机器多很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