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机贼稀罕

楼主(2010-01-21):
精英775的板子,不能由硬盘引导,可以用光驱引导并进PE,换个硬盘也可以引导,并使用正常,但把这个不能引导的硬盘放到其它主机上也能引导及正常使用。只要它们在一起就不能引导。真稀罕。有谁能说明一下不?
PS:新发现,只要用Ghost光盘引导并选择从硬盘启动,该硬盘就能正常引导并使用。究竟是什么病。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mbr丢失了。你重写mbr   fdisk /mbr sys c:

网友:
就是啊~先试一下用DISK GN把mbr重写一下看怎么样,要么把光驱拆了看看!不是交你拆螺丝,是叫你把光驱的供电线拔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以前我遇到事 有个做硬盘数据恢复的在场  三下两下就搞定了
估计是上面老兄说的那样

网友:
硬盘MBR错误!重新分区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了,还是不行。再说这块硬盘不格式化就能到其它机器上正常使用。

网友:
这块主板与这块硬盘水火不融啊

网友:
有条件你可以检测一下硬盘固件,把主板的BIOS更新一下

网友:
学点 经验之谈

网友:
你把BIOS第一启动调成硬盘看看,我就见过这样的,还有就是跳线问题,小KS啦

网友:
既然光盘里面的从硬盘启动能引导  说明你硬盘还是MBR引导有问题  建议在这主板上分区  用PQ  DM  这些都试  如果用软件分区还是不能引导的话 用XP慢装的[非GHOST版本 ] 100%可以   或者换个别的系统

网友:
碰到过,一般的用DM格一次,再装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绝对是硬盘的MBR有问题,重新写一下MBR就可以了,进PE用磁盘医生写就行了

网友:
你用慢装XP肯定行

网友:
有没有跳线冒啊插上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换个数据线试一下。。以前遇见个这种情况。。。
不可能是MBR的事。。。

网友:
以前遇见过,也是每次用光驱启动才行,应该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弄了弄就好了不过时间太长了,忘怎么弄的了.你BIOS清零试一下,再不行找找设置改改.

网友:
cmos清过零,数据线换过,从硬盘启动试过,bios刷过,MBR重建过,这些板卡级维修的招是最基本的了,我早用过了。都不管用。
关键是这个盘放到其它主板上什么都不做就能正常启动引导,就是放这个主板上引导时提示找不到引导盘。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而且还发了一个帖,你到BIOS里看下启动项是不是没有HDD-0或者HDD-1或者是HARD DISK 了,这个问题是因为启动项里没有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