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D2600pro AGP显卡要预热??

楼主(2010-01-21):
昂达865PN主板,奔4 2.66CPU,黑金刚DDR400 1G内存。
开机黑屏,不能自检,扒下显卡就有BIOS报错声。
通电两3分钟后按重启就能正常开机,使用中也无任何异常。
据客户讲,夏天能正常开机,冬天不行,越冷就等得越久!!
开始以为是电容失校,但换了电容还是一样。
看来是那里有虚焊了。但总也找不到那里虚焊?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用按压法试下那个桥接芯片,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对,先按下GPU,不行的话查下供电方面,要是都正常就先清洗一下再加焊

网友:
加焊一下 GPU 吧 这个是 热胀冷缩 引起的 故障 多

网友:
不知道 不开机时的现象 具体是什么样的

你还是确定下是桥接 还是主芯片问题吧

网友:
检查PWM端SMD电容电感 chock 和heat sink有无压破DIE

网友:
GPU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与供电有关,先检查一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吧!

网友:
不要压GPU~~~~~这种情况~我遇到的是gpu加焊一下就好了~~~不止你的可以不~~~~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
加焊GPU的手术还是等师傅回来再说了,我还没这技术啊!!!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啊,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也是这个故障,加焊了核心和桥接都没用,到现在也没修好.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814-1-6.html

网友:
供电的问题,以前遇到过,楼主试着换一下MOS

网友:
多谢楼上!明天换MO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