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M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1-21):
最近连续修好几台机器,故障现象一样,感觉应该是通病,所以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碰巧了,也请大家指正,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故障现象为可以加电,不跑卡,卡上显示00,有CPU复位信号,电压都正常,南桥型号为DBM的,更换南桥后好(无维修思路后换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基础太差,讲不出来,但大家可以试一试。有知道原因的也请大家讲一讲

网友:
因为cpu要和北桥交换数据,北桥又要和南桥交换数据,南桥其中任何一个模块不正常都能引起不跑cpu,你说的复位正常只能说是南桥的pm模块正常。

网友:
只知道FBM的桥空焊的比较多
DBM引起不跑马的,应该是楼上说的数据交换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DBM是比较老的一种南桥,短路的可能性也会有的!

网友:
南桥始终是笔记本的一个薄弱环节  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