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只有0.2V,它是与哪儿相联的?

楼主(2010-01-21):
我的是P4  775针脚CPU,量了CPU供电1.35V,CPU复位电压只有0.2V,不正常,但线太多不知道是不是从北桥出来的呀?该怎么查?(诊断卡上的复位电压都正常)

网友:
北桥出来  进CPU    CPU座旁边接一电阻电阻另外一端接1.2V上拉

网友:
CPU的复位信号是北桥送出的,经过一个电阻,可以先检查这个电阻,如果是这个电阻的问题那就最好了,要不就是北桥的问题,那就比较麻烦了啊。

网友:
顺便提醒楼主一下:有些主板不上U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CPU没复位还能修吗是不是只有换桥了呀

网友:
如何才能看懂主板元件的PDF呀 小弟菜鸟一个

网友:
要测一下pci-e a11# 看看有没复位,  确定故障是全板无复位还是仅cpu无复位,
仅cpu无复位,修 1:查北桥  供电  时钟
2查BIOS IO  复位正不正常
3:查HUBLINK
4:NV SIS查 BIOS ,IO, 串口。
5:北桥周边元件掉件等 。。。
6:换桥

全板无复位照全板无复位修:1,供电,时钟正常不?
2,PG线路
3,sb的工作条件齐全不?

网友(2010-03-18):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准备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