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就是这样报废的!没BGA专业工具还是不要搞!心疼啊~

楼主(2010-01-21):
前几天,帮客户换了一块板,所有的PS/2,USB,口全都用不了,而且重启时总是从00—C1-C5-12在循环跑,压住桥在按重启开关,又正常了~于是想自己搞一下:
   工具:小电炉,拆卸台,助焊膏,结果是完全报废,北桥短路,发热量极大,弄了几次都不行,索性将其彻底报废!型号是:P4D2 REV:2.01

追加拆焊台图片:

呵呵,PS/2和USB用不了是小事,关键是循环跑马,压住桥就可以开机,而且还要很用力的压,

网友:
这个还要多练的,成功的不是没有,只是成功率低。

网友:
不错不错!有前途啊!!好好练习吧!!

网友:
那个东西温度太高, 你的想办法控制温度。然后上下加热  本来手工做北桥成功率就不高,芯片面积大加热不均匀。

网友:
这样是很危险啊!不过不要怕,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
记得以前俺也发过电炉烤塌桥的帖子,怎么还有朋友继续半通不通野蛮搞啊?另外,USB是南桥的事吧?而PS/2是I/O?

网友:
是我蒙了吗~~这跟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
把电炉加个 二极管搞成直流的就行啊,我们这里有个搞维修的就这么用的,加焊主板南北桥的成功率还挺高的

网友:
虽说楼主只用了2圈炉丝,但高度太低了,上下加热不匀,应该上面风筒比下面温度高些,下面电炉温度不好控制,成功率很低。另外USB是和南桥相连,PS口由IO控制,要做最起码也要先做南桥,那个好做些成功率高些,用电炉做北桥很勇敢啊,助焊剂也得先加温等稀了从锡球的缝隙间灌进去才好

网友:
不错,你马上就要成功了。
但电炉就不怎么好的,温度不好控制,现在你可能要把北桥拆下来重做了,再一个你那焊膏,我看表面可能是几块钱的吧,那个是不行的,最少也要买70元以上的。要专用的BGA焊膏才行的。

网友:
可以说是100分之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要报废的,便宜的BGA做北桥还是有难度的,不说你这个土炮了,做EB还是有一点成功率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学习啦,以后有几会一定买快新板子试试哈、、

网友:
做北桥还是找专业设备比较好.

网友:
本来 我也想这样做的 现在看来 还是放弃了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做一个简单点的预热工具,上面再风热这样成功率高些,我已经成功两块了!

网友:
像你这样的故障 我也成功修复过,至于你的不成功只能说你的功底还不够,焊接工艺有待你练习..

网友:
你还是做BGA弄坏的!哥们你别郁闷了!我是加焊CPU座废的板!以后好好学习就是了!

网友:
这样的炉子温度控制不好吧,应该想办法控制一下温度是关键

网友:
够狠,电炉都拿来搞! 难道连个热风枪都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