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错了

楼主(2010-01-21):
刚在HP本上运行了DELL的BIOS程序,请问下,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
如果你BIOS刷进去了 后果是重新启动以后屏幕是黑的 乘着还没黑你可以再刷个对的进去撒  哈哈

网友:
只是运行  没做加载 擦写等操作 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后台远行的,最后提示个错误,不知道刷没刷过去,后怕啊。

网友:
刷不进去的。

网友:
程序刷新前都是要效验的,除非用BIOS芯片厂商的通用刷新程序,再加上参数,否则只有二楼说的办法啦

网友:
如果没有刷写进去 是没有关系的 大可以重启

网友:
没有刷进去 是没有关系的,可以重启,大不了再重新刷一次。呵呵